今天竟然被一根VGA线给摆了!哥真的很郁闷!~~刷液晶的朋友注意了!

楼主(2010-09-21):
一台19寸宽屏液晶,原驱动板坏了,准备改换乐华驱动板,NT68的,因卖家发的都是带22寸的程序,需要刷19寸的数据,于是联好编程器,直接在几根VGA线里找了根线接好后ISP刷,却发现死活不能联机了!报ISP错误,因之前装了台主板编程器也是老出问题,怀疑有冲突,于是只好重装系统,再重新装好编程器软件,刷,结果还是一样,于是想是不是并口设置的问题?又是设置兼容旧式即插即用勾选,又在BIOS里改成ESP加ECP模式,都弄过了,还报错!头都搞大了!不可能编程器坏了吧?!检查编程器电源也正常插好了,并口数据线也换了一根试了。唉,抓狂了!于是把VGA线拔了,插在驱动板上对照信号来量VGA线,竟然意外的发现是SDA和SCL这两根线不通!其它的线都是通的!就是说作为显示器VGA线来用就没任何问题!哥啊!在线ISP刷机靠的就是这两根信号线啊!我真的无语了!这种线是谁做的啊?!我懒得把这根线拍照上传了,就是三星显示器配的那种蓝色的原装线呢!后来又找了根同样款式的线测量后刷一切OK了,特意把测好的线贴了个标记‘刷机专用’。大家注意了,刷机别被这根线给摆了!!

网友:
维修,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当你怀疑那些主要的东西时,都是好的,那些不起眼的东西却是坏的。

网友:
大意失荆州

网友:
做维修就是要细心。越是不起眼的东西有时候却会出问题。

网友:
早就碰到过了.  有几根信号线我特意做了记号, 是有12/15的.  网上卖的很便宜的线,很多是没有的.

网友:
刷BIOS或程序的一套,最好是固定好不再换

网友:
哈哈,我买回编程器时就遇到这个问题了。专门花15元买了跟原装的全通线。设置好刷机软件后,专门做好了系统备份。 并且刷机的电脑也是固定的。。不然,要刷程序时就够你折腾的了。。哈哈!

网友:
  刷些程序需要编程器专用的vga线。买编程器的时候,卖家应该提醒的。

网友:
和普通的VGA线不同里多了2根数据线。

网友:
俺的都是收藏起来一套,平时不拿出来的

网友:
都是高手 在此多多学习了

二当家de -6 技术区严禁灌水,3次以上不听劝阻,禁止发言或 ...

网友:
都是高手 在此多多学习了

二当家de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3次以上不听劝阻,禁止发言或 ...

网友:
看来是厂家故意不设这两根线的, 为的是不让我们随意修改程序。学习了,多谢提醒。

网友:
很多都是这样,12/15脚不通,我买编程器时带的那根就是这样,后来用两根旧显示器的VGA线做了一根,样子不好看,不过使用没问题。

网友:
我也遇见过同样的问题,现在的新的VGA线质量不行,跟编程器连接的时候经常出连接错误

网友:
经验教训啊,,

网友:
我说呢,以前怎么用双头VGA都刷不了,只能用单头的,一直以来都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网友:
三星自带的线没有碰到过两根不通的,要说折坏一根有可能.
找这种线就找拆包原装的.  DELL 显示器很多都被把抠出去单卖的,很多的,北京价格7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