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PS-250GB-2 E REV:01 奇怪故障

楼主(2010-09-21):
搞了几天,还是忍不住发贴问一下高手了,这怪电源让我这个瞎猫碰不到好运气了。故障是这样的:

这电源表面的故障是,短接绿线和地线,电源内的风扇会转动几下即停。看起来简单吧,应该是保护了。
不过后面输出部分的电解电容个头大一些,能换的全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前几天从朋友那学了一招,将指针万用表接到输出端,短接绿线后看指针摆的位置。结果有发现了,+12V线路,就是断开绿线的短接后,这指针应该向左边回原位的,居然回位的速度奇慢。对+5V和+3.3V操作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而且后面还怪的事情。前面不是说短接一下绿线和地线,风扇转几下就停嘛。在一次烦燥中,短时间不停的短接绿线和地线,风扇居然不会即停,能转上好一会儿,各个电压输出也基本上正常的。不过有时工作一会儿也会自动断电掉的。

总结一下这电源,如果只是短接一次绿线和地线的话,风扇转动几下就停,电源工作不正常的。如果是频繁快速短接绿线和地线,则能正常的加上电工作,这个几率还是蛮高的,但有时会自动断电掉。

这样的故障我实在是搞不懂了,请教高手,这类故障点通常会在什么位置上?

网友:
首先你的待机5V电压正常吗??  在就是待机电路有一组供电给IC供电是不是正常  在就是代换输出电路5V12V整流管

网友:
DPS-250GB我修过一只练手

和LZ的描述的故障现象类似

是1004CL+DNA1002D

没法准确指定故障点,爬电路吧!

我修的那只是一只电阻+两只贴片电容变质了,电源不值钱,爬电路爬到吐

网友:
待机的紫线和绿线的5V电压均正常的,谢谢

网友:
我也在捣鼓一个台达的电源还没解决问题  不过楼主说的用万用表指针的话 电容放电快慢不好说明电源的好坏吧~~~~

网友:
有可能是启动电路工作异常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