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26C的ATI9700可不可以用ATI9200代换啊?

楼主(2010-09-21):
手上一台SONY S26C的机器外接显示接屏不亮,重做故障依旧,因在论坛上看到大家都说这种机型比较容易断线,把芯片拆下来也没发现断线,就怀疑显卡芯片坏了,现手上没有ATI9700的芯片,只有一块ATI9200,还在犹豫中,不知道能不能换,请各位指教!
芯片
显卡

网友:
是ATI9200的那款容易断线吧,ATI9700的加焊一下

网友:
对准下锡珠的的位置...貌似一样的话,可以换换试试

网友:
换过9200不过显卡,买了块新9700还是外接正常,内接不显,测屏3.3V,高压条的3.3V均无,没图,跑了半天线路,这两个信号都接到MOS管上,被保护了,查不原因,直接把信号短上,白屏无显,急啊,找不到图,也没同型号板对照,修得想死的心都有了,不知哪位同仁有修过此类问题,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