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路图问题

楼主(2010-09-21):
电路图上面有很多信号,很多不是很明白,请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你的说出来那些信号,太多了。

网友:
很多都不明白是应该找个合适的地方去学习的问题. 我看你还是先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好.

网友:
张老说得对,很多问题,你应该找个地方先学习学习,或者在基地新手基础板块多潜水一段时间。因为信号也实在太多了码字也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