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主板集成显卡开机时字体老是在抖动

楼主(2010-09-21):
如题。接集显时开机画面一直在抖动。(现象有点像电视机电压不稳一样)接独显时。开机一切正常。此板是单桥。第一次碰到这种现象不知道从何下手。路边的朋友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换74HCT08,不行就是桥问题。最好外加显卡。

网友:
无此芯片此板。

网友:
看看有没有74之类的芯片,就在集成显卡插口旁边。

网友:
先把集成显卡的滤波电容换了.不行在加焊北桥.

网友:
集显的  。
换内存试了没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抖动可能是接口的问题,也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此板经过仔细观察.是二修板.应该是做了桥.(单桥板)发现桥反面的电容少了7个换了同样大的电容比以前的抖动要好一点.但还是有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