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测G31的板用什么假负载?

楼主(2010-09-21):
我用这种装上去会没有CPU供电的..有时候就是测起来不方便..想请问一下大家..用的是什么假负载..那里能买到..谢谢

网友:
奇怪了怎么上不了图呢..我想传一张我现在用的

网友:
现在用的就是这种...大家用的是那种呢

网友:
775假负载就可以

网友:
775的就是不行啊..假负载装上去没有供电的

网友:
新一点的板子要动手改一下,一般945以上

网友:
那些板须要一个VTT_OUT的电压做上拉,这个电压要上CPU才 有,一般各个条件正常就上个直U试。

网友:
是上775U的,.有些板子上假负载是测不到核心跟其它电压的.要上真U才测的到.

网友:
要看不同牌子了

网友:
有时候就是CPU供电有问题...就要用假负载才好测啊...直接上U又不好测..6楼的兄弟..请问一下要怎么改才能支持呢

网友:
我也用的775假负载,有的主板上假负载是测不到核心电压的 ,我前几天就碰到一个斯巴达克915的主板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重新买  把假负载上面的VID的脚再多连三四条线就行了

网友:
775的假负载我有两个的..一个是已经给我改过的..一个是没改过的...改过那个也是测不到的..就是比较麻烦...涵山大哥..你说再连多三四条..是大根连那几条线呢..能详细说明一下吗..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