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9-2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天威2612A加粉后会一边正常一边全黑,粉也是天威的,我加其它牌子的都不会出现坏的现象,唯有天威的是这样,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充电辊旁边有两个逗号的零件,HP和其他牌子的是没有的.解决方法是把充电辊换个方向就行咯
解决方法

网友:
那两个小东西可不能少。

网友:
不同意楼上意见,事实上,没有也照样正常工作

网友:
学习学习。。 个数期间啊

网友:
2612的鼓应该通用的。而且是用的最多的。我平均每天要加2个2612的粉。从没出现过加粉后有问题的。一般拆开后就知道还能不能再加粉。有问题的鼓你加了粉也是浪费

网友:
天威12A的鼓设计得更方便加粉,但由于质量的原因,加粉的成功率比原装鼓低多了,很容易漏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