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掉电

楼主(2010-09-21):
一块845的板子 不上内存跑C1 上内存跑到D3掉电
一块AM2的板子 不上内存跑C1  上内存一直跑到75接着跑到78掉电

网友:
第一个排除内存的工作正常不/测下核心有没短路现象,
第二个是集成显卡还是上独立显卡的.要是上独立显卡的先上个显卡试试,不行刷个BIOS.

网友:
CPU的IC的有没有坏,检测一下

网友:
华硕主板与精英都有这样的现像多

网友:
精英的不过内存会掉电。

网友:
第二个到显示时掉电查显卡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