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认到声卡,没有声音

楼主(2010-09-21):
一台NEC笔记本XP系统里面能认到声卡,并且显示驱动安装正确,却不发声,能不能认定主板是好的,如果不能认定,能证明什么?谢谢。

网友:
正常安装系统了吗?

网友:
功放芯片你换了吗

网友:
型号是VERSAPRO S820或VY80MBWEY4FL,我手里有一台这样的机子,主板报废了,想买一块,却找不到,淘宝上一个人说他有一块,只是有上面所说的毛病,这才提出来向大家求助,唉。谁有这个板子一定告知。

网友:
可能是驱动的毛病,NEC声卡驱动不好搞啊。有的时候驱动错误也能显示驱好了。可能是驱动问题啊

网友(点评):
如果买下来,风险太大了,除非客户愿意承担风险。

网友:
正常是先软后硬。。重点查功放

网友(2010-10-21):
声卡坏也能识别到声卡,我遇到过

网友:
这个情况能证明声卡跟南桥通信正常。估计声卡和功放,还有耳机口都有坏的可能

网友:
声卡坏了也会这样,能认到,没有声音

网友:
声卡有问题,系统下认声卡芯片没问题,驱动也能正常装上,就是没声音。碰到过好多这样的机器了。卖这主板真有风险,要是声卡芯片或供放的事,你有芯片还好说,要是找不到,那就惨了!

网友:
用耳塞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