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等离子V6花屏(通过)

楼主(2010-09-21):
V6屏花屏故障是通病,检查上下缓冲板发现下缓冲板最后一个IC755866烧糊。去掉下缓冲板开机,屏上半部有正常的图像。换新755866开机正常!

网友:
焊功不咋样啊,不过也算修好了

网友:
缓冲板是在屏上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在屏上,是在Y板的旁边

网友:
为什么会烧糊呢?

网友:
Y板的电压   给缓冲板供电的  60 V  -VY电压不正常是烧下缓冲板的主要原因,在更换755866前先测量下这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