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手上几跟南亚的内存条坏了~~ 9个颗粒的。有办法维修吗?

楼主(2010-09-21):
手上有几根是9个颗粒的南亚内存条坏了,不管怎么测都测不出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小弟想着。。把9颗中间那颗拆了, 然后刷SPD。不知道这个办法能不能用?其他所有的软件都只支持8颗的条子。   等待各位师傅来救~~~

网友:
服务器用的??

网友:
以前戴尔的机器上的, 普通台式机上的内存

网友:
我这也有 9个颗粒的。。但是是三星的。。不知道咋办。。。

网友:
9颗的是带ECC校验的,那颗多出来的芯片是ECC芯片

网友:
1.中间那只可以拆下做料。2.无论拆不拆都可以刷为同容量同位数单面 spd后当一般内存用.
当然内存本身必须要是好的才行。
3.提示如果出现刷不入,需要更换可刷写的spd芯片 才能刷,服务器条子通常会用不可刷的spd芯片

网友:
LS的高手提示我一下了,我原来也收了几条服务器的内存,明天到柜台整一下,呵呵,谢谢。

网友:
我把中间那颗拆了,刷不进SPD。然后把SPD换了,换了个金帮的上去,3根条  1根可以用,另外2根出错。不管怎么搞,都是要蓝屏,不管怎么弄,都提示是256。快被弄疯了,最后直接把那2个拆了做成了256,现在可以用了,就是有点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