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主板不上电

楼主(2010-09-21):
上假负载查各供电点无短路,上电源测5VSB,3。3VSB,1。5VSB都正常,触发针脚有5V电压,触发不起,用镊子强制开机,数码卡复位灯常亮,测各复位点无电压,内存供电也没有,内存供电管D极有3。3V电压,S极无输出,查G极电压只有0。1V,查G极与一个三脚贴片上面印字431的一个脚相连,摸各芯片没发现异常发烫的,强制开机电源启动说明是开机电路问题,这板子是别人搞个的,拿来时先发现32。768不见了,补上后,查的结果如上所述,下一步是要换I/O吗?我修板不多,经验太差,大家指点下。谢谢了
换过I/O还是不上电

网友:
看起来有点象IO的问题也, 你换的是带GB的IO么?

网友:
补上32.768晶振有没起振吖?GA的有些板子IO是GA专用专用的IO.后缀是带GA的

网友:
我换的GA专用I/O

网友:
换32768晶振 换Io 做南桥BGA 搞定!

网友:
测南桥有没有空焊 压南桥试试 晶振都让人换过了 南桥也不见得是好的了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专用芯片呀,如果专用芯片不正常你怎么开也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电压正常了,看一下晶振有没有起振。开关给IO的信号  IO给南桥的信号、南桥返回给IO的信号、IO到绿线的信号这几个信号有没有正常了。

网友:
南桥虚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