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引线做USB

楼主(2010-09-21):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从pci上找两根线可以做USB的两根数据线(D+,D-)目的是要让它具有USB接口的功能,不能从USB口上面引,不然那个USB口就不能再接设备了

网友:
不要说买个USB  HUB  不要这样,USB HUB不适合做改造用

网友:
我觉得不可能

网友:
那有没有其它的方法从别的地方找线做USB

网友:
PCI插槽 没有 USB。PCIE倒是有。但是也不确定是不是所有的机器都有

网友:
不可能的,,,要是用的话也要用转接卡的

网友:
无边  你错了  PCI  槽  有 USB+  和USB-       你找个T4点位   看下 就知道了

网友:
很多机器为了扩展功能,在某些接口上就有USB数据脚,一般光驱接口,底座接口上都有

网友:
有可能吗  两根线是不可能的

网友:
买个USB HUB不就行了吗。为何要拿主板来开刀。。。万一搞出其他问题 了,哪得不偿失啊

网友:
除USB接口外确实还有别的USB数据线,问题是怎么引出来?机子里面不大可能容得下别的插座。

网友:
我那现在没网   以后补图给你

网友:
不好意思 我搞错了 是PCI-X插槽上面有USB-,USB+.

网友:
有这种事。我怎么还不知道哦,晕

网友:
可以从蓝牙接口,和摄像头接口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