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670笔记本开机显示LOGORG ,报错

楼主(2010-09-21):
接到一台ACER 5670笔记本,USB接口能识别U盘,但识别不了移动硬盘,并且在关机时,显示WINDOWS正在关机……就停在此此不动了,一定要人为的按电源开关才能关机。
拆机,换南桥,重装系统后试机,USB口可以识别移动硬盘,关机也完全正常!
但在每次开机时碰到一个问题 :开机显示LOGO后,提示:”Press <f2> to enter setup“,长久停在此处,不在往下运行下去,
按ESC键后,出现下一个画面,却报错:
”mouse initialized
ERROR
Resource conflict-PCI on mohterboard
bus a device: 09, Function :00
ERROR
Resource conflict-PCI on mohterboard
bus a device: 09, Function :01
ERROR
Resource conflict-PCI on mohterboard
bus a device: 09, Function :02
ERROR
Resource conflict-PCI on mohterboard
bus :oa device: 09, Function :03
press<f1> to resume ,<F2> to setup

此时,按F1后可正常进入系统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南桥没整好

网友(2010-10-21):
这是风扇问题,风扇报错

网友:
应该重新作下南桥,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典型的南桥没做好。

网友:
PCI 报错 ,楼上正解

网友:
mouse initialized
ERROR
这个是不是鼠标报错啊

网友:
对,南桥没做成功啊

网友:
没做南桥了,客户也同意这样了,就交机了!我看USB口可以用了,以为南桥没问题了,因为起初USB口是不能用的

网友:
你南桥没做好吧  开始应该就只是系统问题重做系统就会好 以前有几种老版系统就是这样显示正在关机就不动了要人工点一下开关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