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主板 待机0.3 按开机 就没有待机电流 开不了机

楼主(2010-09-21):
T42主板 待机0.3 按开机 就没有了待机电流 开不了机
才插上 有待机时3.3V 5V 1.2V 1.8V都出来了 按下开机 就没了待机电流 那几个电压也就没了

现在查不出问题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又某个地方短路或是电压没出来保护了

网友:
有几次电流上到0.11就掉到0了

网友:
肯定有哪个地方短路的  你仔细量量

网友:
查一下TB6  H8S  PM4的工作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