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4口通用高压条不可用在19寸宽屏上?

楼主(2010-09-21):
一台19寸HEDY宽屏液晶显示器不显示,拆机测得高压条烧毁,故用通用高压条代用。但连接好VCC、GND ON/OFF ADJ之后,灯管亮一下灭一下。但用17寸的试机灯管接用就常亮不灭。请问普通4口通用高压条是否不能用在19寸的宽屏上?另:接17寸的灯管,ON/FF信号一直是低电平,接原机的19灯管,ON/OFF电平一直不停的跳变,0.6-4.6V不停的跳,请问前辈们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 你那个液晶的 灯管 有问题,,正常来说 4口小灯的都可以 通用

网友:
可以代用,可能是灯管或者电源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不妨用两灯的高压条来试试

网友:
你的控制电压不一样的吧?一般的通用的是高电压开启的,但你的又是低电压开启的。

网友:
可以用的,通用高压条可以用于19宽屏的

网友:
应该是灯管 有问题引起烧高压板的,比如打火接口漏电等 把灯管拆出来看一下。

网友:
应该可以的,换过很多,很方便。可以先用试灯的高压条把屏点亮,给vga信号,然后把屏恢复出厂设置,这时亮度对比度都是50,再换上通用高压条就行了。调一下亮度会发现有的和原机是相反的。

网友:
一般的都可以通用的啊,我在22也用过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应该是代用的高压条 负载能不够  我一般有双灯 接两个灯管就可以亮度也还可以

网友:
没看明白,开关处是低电平,灯管怎么会亮?你的通用高压板是月球产品?

网友:
可能灯管漏电对地打火,如果灯管检查过正常的话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那个高压板带载能力不行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把问题搞复杂了!

首先说一下:一般的通用高压板可以兼容17-19宽机器,但上22寸及上的机器,就要用22以上质量好的高压板,许多人用普通的高压板上到22的机器上免强使用,时间长了,必定返修!

再说你这个现象:明显是供电问题,如果是高压板本身带不起灯管,不会出现ON OFF信号跳变。
17的机器ON OFF一直低电平能点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
此显示器是外接12V电源,原高压条已烧毁。用通用高压条点亮试机用外接灯管一下灭一下。再接回原来灯管依然如此,由此说明问题应出在驱动板上面,但驱动板不知道怎么下手维修……

网友:
我也碰到过,22寸的屏用22寸的高压条点一闪就灭,用19的高压条就没问题,应该和灯管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来说,外接灯管、机器的灯管不可能同时坏,要坏就是你的通用高压板坏,否则,换个电源试下,不就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