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通电就有吱吱声

楼主(2010-09-21):
    友的航嘉bs2006电源,不能开机,我测紫色有5v,短接绿、黑风扇转动正常,上机无法启动电脑。还有就是不带负载,只要一接市电就有很低的吱吱声,拔了市电过几秒钟声音才停。
    我测了两个大电容的电压、和两个均压电阻都没有问题
    这个电源初级部分的散热片上只有两个13007,我焊下来测量没有问题
    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坛子里的高人都来说说怎么搞,我先谢过大家了!!!

我又测了一下,通电绿色4.97v,紫色5.08v,短接绿黑线后风扇转,测灰色5.08v,黄色12.05v,橙色3.39v,红色5.09v,蓝色-11.76v,黄色12.05v,紫色5.08v,这些电压正常吗?为什么有吱吱声,上机不能启动电脑?给我一个维修思路和方向吧,各位大哥

网友:
有可能是推动管及其相关电路工作异常引起的。仔细检查看。

网友:
是那一块响啊
  有可能是
软击穿

网友:
好像是初级部分两个大电容附近,仔细听了,定位不是很准确。软击穿?我该怎么查呢?

网友:
有电压,带不动负载我想应该是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兄弟啊``   你小心炸哦``   我是被这玩意儿炸怕了的`   也是有吱吱声``  接着就是啪的一声`  魂都吓没了

网友:
有吱吱声?你量一下电源的+5V  +12V +3.3V,看是不是正常,或者量一下这几组电压的对地阻值,是不是正常,正常应该在几十欧左右

网友:
吱吱的声音一般都是电感不正常时发出的,而变压器里面主要用电感滤波。

网友(2012-02-24):
修好了吗?我的也是差不多的毛病,但是电源打不开,短接绿线也不开

网友(2013-05-09):
兄弟啊``   你小心炸哦``   我是被这玩意儿炸怕了的`   也是有吱吱声``  接着就是啪的一声`  魂都吓没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60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