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MHDD检测第一个方块处为绿色。

楼主(2010-09-21):
我在百度后得知可以从PQ里----从磁盘尾部开始建立分区F:E
:C--------可是弄好后,也把C盘设置为作用了。可用GHOST装--就是装不进这个C盘。
硬盘

网友:
百度不是万能的!
这样不行吧!

网友:
有一个方法就是第一个区分小一点把第二区设为活动的再把第一个区删了。

网友:
先用MHDD擦一下,不行,用PC3000加P表!

网友:
用效率源试下

网友:
很难看动你在说什么,题目跟描述脱节。

网友:
把第一个分区 分小点 1G 然后将第二个分区设为作用 再把第一分区 隐藏

网友(2010-10-26):
一般绿块 不会引起严重的 系统问题.
如果系统文件因为硬盘问题老是丢失
那么先用PQ 分出前500M 之后创建盘符 最后删除500M 最后把第一个盘符设置作用
如果还不行 mhdd erase下
还不行 DM 低格
3k俺不会 所以不知道该加在那个中间
大体思路就这个样子

网友:
第一个检测为绿块,不会对硬盘有影响吧?
如果你一定不想要前面的。你可以像以前一样。从前面向后面来分区。把第一个分区设为100M左右(或者更小一点也可以)。其它再正常分。完后把第一个分区设办隐藏分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