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管子那边买的到啊

楼主(2010-09-21):
大家帮我看看这管子那边买的到啊   ???

求求大家。。

网友:
费板子上面拆!!!

网友:
兄弟您说的办法我考虑过的。。但是那样代价大,,,呵呵。。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直接用八爪代换,这个和台机上AO412参数一样的,就是封装不同,换了个马甲而已。找个参数一样的八爪换,焊盘可以兼容八爪的。

网友:
楼上版主说的挺对的,呵呵,你拍摄的像素挺高的

网友:
费板上CPU供电部分去拆,只是这个体积要大点而已 参数一样的

网友:
看板子上有没有一样的,测下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