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电阻的数值

楼主(2010-09-21):
一个华圣ATX-350T电源,两个13007烧了(那火花和放大的声音挺精彩的)。而且接13007第一脚和第三脚的电阻也烧了,和接在一脚和电感间的二极管也烧了。请问这电阻和二极管是什么参数的?
问一个很新手很懒的问题,怎样测量2N60和13007的好坏啊?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上论坛上搜搜,它会告诉你的。

网友:
照你说的位置上有两个电阻,一个是2.7K,一个是1欧,二极管是4148。

网友:
那两个管不要短路开路就行了

网友:
刚才换了两个13007,看了三楼的兄弟给的参数,再找了个好的电源对比电路结构一样,拆了上述零件测量,确定三楼的兄弟给的参数是对的。于是把这些零件的换上好的。又拆了整流二极管测量过,正常。但装回去刚插上插头,“啪”一声,保修又烧了!很郁闷啊!现在还没查新换上去的零件有没有烧。明天再去搞它,今天太郁闷了。

网友:
这样炸开关管的话就是大电容或者是二极管(157)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