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这样的电阻吗,这是多大的啊

楼主(2010-09-21):
绿棕灰金,,还是绿棕银金啊。如果是灰或银,阻值各是多大啊

网友:
0.51欧的可能性大。

网友:
绿棕灰金:5.1G欧。绿棕银金:0.51欧。

网友(点评):
你确认色环里没有灰色?据我所知灰色对应的是数字8!

网友:
想想都知到那有1G的电阻呀

网友:
电阻色环转换为阻值对照表

4色环电阻,是用3个色环来表示阻值,前二环代表有效值,第三环代表乘上的次方数,用 1个色环表示误差。5色环电阻一般是金属膜电阻,为更好地表示精度,用4个色环表示阻值,另一个色环表示误差。下表是色环电阻的颜色-数值对照表:    色环
第一环
第二环
第三环
第四环

(乘法)
(误差环)

+/- 1%

+-2%

绿
+/- 0.5%

+/- 0.2%

+/- 0.1%

+5~-20%

+-5%

+-10%

无色环

+-20%

一、电阻阻值的色环表示法

电阻的单位:电阻的基本单位是“欧姆”,什么叫“1欧姆”?假如一段导线,两端的电压是1伏,此时流过 导线的电流是1安培,那么这段导线的电阻就是1欧姆,简称“欧”。1000欧=1千欧(KΩ),1000千欧=1兆欧(MΩ)。 欧姆的符号是“Ω”;千欧符号“ΚΩ”;兆欧符号“MΩ”。

1、颜色和数字的对应关系:首先我们向你介绍颜色和阿拉伯数字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规定是国际上公认的识别方法,记住它对我们进一步学习很有帮助。

颜色

按照下面的方法容易记忆:

黑0    棕1      红2     橙3    黄4    绿5   蓝6    紫7    灰8    白9

    此外,还有金、银两个颜色要特别记忆,它们在色环电阻中,处在不同的位置具有不同的数字含义,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对此,我们放在后面介绍。

“四色环”读数规则

    所谓“四色环电阻”就是指用四条色环表示阻值的电阻。从左向右数,第一,二环表示两位有效数字,第三环表示数字后面添加“0”的个数。所谓“从左向右”,我们是指把电阻象图中所画的样子放置——四条色环中,有三条相互之间的距离靠得比较近,而第四环距离稍微大一点。如下图:
      但是说实在的,现在的电阻产品,你要区分色环距离的大小的确很困难,哪一环是第一环,往往凭借经验来识别;对四色环而言,还有一点可以借鉴,那就是:四色环电阻的第四环,不是金色,就是银色,而不会是其它颜色(这一点在五色环中不适用);这样你就可以知道那一环该是第一环了。

请看下面例子:

红2  紫7  棕1  金±5%

第一环:红——代表2
第二环:紫——代表7
第三环:棕——代表1,

但是第三环的“1”并不是“有效数字”,而是表示在前面两个有效数字后面添加“零”的个数。

由此看来,这个电阻的阻值应该是270,单位是什么?在色环电阻中,一律默认为“欧姆”(电阻的基本单位,符号是Ω)。上述电阻的阻值是:270Ω

  那么,第四环又是什么意思?第四环表示电阻的“精度”,也就是阻值的误差。金色代表误差±5%,银色代表误差±10%。对270Ω而言,±5%的误差,意味着这个电阻实际最小的阻值是270*(1-0.05)=265.5Ω;最大不会超过270*(1+0.05)=283.5Ω。

在识别四色环电阻时,有两个情况要特别注意:

1、当第三环是黑色的时候,这个黑环代表0的个数,几个0?是0个“0”,也就是“没有0”。如: 红2  2个0  黑0个0  金±5%  阻值是:22Ω 而绝不是220Ω!

2、金色和银色也会出现在第三环中: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第四环是表示误差的色环,用金、银两种颜色分别表示不同的精度;而第三环表示“添加零的个数”,那么当第三环出现金色或银色的时候,又怎么理解“添加零的个数”呢?做法如下:
第三环—金色:把小数点向前移动1位;
第三环—银色:把小数点向前移动2位。

例:
1、色环排列:橙灰金 金 ,阻值是3.8Ω

2、色环排列:绿黄银 金 ,阻值是:0.54Ω
因为这种电阻的阻值太小了,在一般电路中几乎不用,所以在普通的电阻系列中是没有的。

网友:
可能是0.51欧,5.1G欧这么大的电阻我没见过
方便大家记忆数字与颜色的对应关系,本人编了几句话,通过谐音可以让大家立马记数字与颜色的对应关系,看到颜色立马报数字

     橙山黄寺钟鱼响
     菲吧白酒紫气腾
     路虎黑羚情意切
     红河春江水难流

橙山(橙3) 黄寺(黄4)钟鱼指古钟和木鱼,钟鱼(棕1)菲吧(灰8)白酒(白9)紫气(紫7)
路虎(绿5)黑羚(黑0)红河(红2)难流(蓝6)

网友:
绿棕银金  0.51欧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