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C4400 自动加电掉电故障

楼主(2010-09-21):
今天接到一个HP TC4400 旋转屏  开始拿来不是不加电 待机电流0.001A  主板没有3.3V 和5V  从DC头开始查起 发现与DC头连接的场管 S有19V电压 D级无电压  测得场管没问题 控制级有18.5V电压 旁边有个三极管 连着控制级 测得已坏 换上后 D级还是无电压 干脆去掉场管 直接把19V 接了过去 待机电流0.067A左右 正常了    可以加电了  也没多想直接上屏测试  才发现电流跑到0.558A直接 复位重启 不断的循环 检测卡跑d0 d1 1b 重启复位 不插内存 跑bb  请老师们给分析下这是哪得问题? 之前修过这样一个本本 故障和这个前半部分一样 同样直接连起来 一点问题也没有  这次不知怎么得?

网友:
  没有人 回复啊  自己解决了  经过几天的研究 奇怪的是问题居然是开关的问题  再次提醒下各位  HP TC4200  TC4400 旋转屏的 通病是不加电 0.001A 电流 那是第一个MOS管的问题  再就是 这种推式的开关 最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