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显示ERROR: System fan can not be detected如何修?

楼主(2010-09-21):
电脑开不了机出现英文几秒后关机。请高手解答 ERROR: System fan can not be detected!
Please verify to make sure fan cable is plug in correctly
the systen will shut down to prevent any potential danmage to the system.
   客户反映说机器一直好用的,,那天没事干看里面灰多拿个电吹风把机器拆下吹了一下,在开机就这样啦。

yzz163 -20 标题不清,给你修改。

网友A:
把板子重新清理一下,风扇有无装错

网友B:
换个风扇,板子清洁下

网友C:
他拆开过机器, 你看硬盘有没有装好 , 那不是 提示的系统方面的 问题?看看

网友D:
这和硬盘有毛关系???
风扇检测错误,看看是不是风扇没接好,如果接好了就近CMOS设置关闭风扇侦测就OK!

网友:
谢谢各位的提醒,我试过了,现在根本进不了BOSS啊,怎么设置啊

网友E:
ERROR: System fan can not be detected
错误:没有检测到系统风扇。

Please verify to make sure fan cable is plug in correctly
the systen will shut down to prevent any potential danmage to the system
请在电源关闭的情况下检查风扇线缆是否安装正确,避免不必要的损坏。

网友F:
我也试了啊,风扇肯定是装好了的。郁闷了????还有,我现在装的是3根线的风扇,这块板子是品牌机的,是不是一定要4针的风扇才可以?????

网友:
楼主是很新的手

网友:
还是好好的学点E文单词吧,有用处的。

网友:
主板风扇接口有个是机箱上的风扇,另外一个是u的风扇接口。估计插错了,找到有一个cpu_fan的接口标志接上试试。

网友:
CPU风扇插错口了

网友:
你把cpu风扇插在机箱风扇接口了吧

网友:
问题 解决没有呢?? 发个图 方便我学习下 呵呵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一个HP台式机同样的现象,客户拿机过来时,开机没反应,电源好的,拆板测CPU一相供电两个场管坏,换后试机,上电风扇转一下,几秒后又自动开机亮一下就灭了,再开机就显示这错误了ERROR: System fan can not be detected

网友:
风扇试过没有问题

网友:
3 线插4线接口,确定没错位吧?试试换个两根线的风扇呢?或者拔掉检测线,只留电源和地线

网友:
有些东西说了楼主估计不明白,风扇卡到位了吗,插头是否正确安装,是否原装风扇?

网友(2010-10-27):
我遇到HP主板楼主也一样,几秒就关机,不认SATA硬盘。

网友:
可能是BIOS的问题,现在没修好,现在不认硬盘的是南桥旁边有个电容GW17 0735质量有问题,不知道它是多大的呢 代替多大呀

网友:
惠普电脑不能启动提示错误为

hp惠普电脑,有一块V星的7336主块,开机后屏幕显示“system fan can not be detected base verify to make sure fancable is plug in conectly system will shut down to prevent any potential damage to be system"然后就自动关机。CPU风扇是原装的四线风扇,主板上写着CPU-FAN,在北桥左面还有一个三插的风扇座。当我用一个风扇插上那个座就可以显示MSI的LOGO。不会关机了。但不能进BIOS。
    放一下电再进BIOS把SMART FAN 和SYSTEM FAN 关闭。就可以了。希望我的这个个案能给大家一点启示吧。
ERROR:system fan not be detected!
please verify to make sure fan cable is plug in correctly
The system will shut down to prevent any potential damage to the system
错:系统检测不到风扇
请验证,以确保风扇电缆插头正确
该系统将关闭,以防止任何潜在的损坏系统

网友:
很简单的,需要2个能测转速的风扇(就是那种3针的,歪的测不到转速),一个接CPU,一个接机箱通风,CPU的风扇大家都知道接,可通风的那个风扇大家以为会没事,错,HP的有些机子必须接,BIOS里面也没有屏蔽选项。原来的风扇估计扯断线了吧,或许根本就没接,或许你看到别个的风扇比较安逸,拆下来想自己用吧,呵呵。

网友:
确定CPU风扇和桥风扇都装对了,那么在BIOS里把系统风扇监测关掉,就可以

网友(2010-12-17):
今天也修到块MS7254主板,不插CPU风扇时提示CPU FAN报错,插上CPU风扇提示systen FAN报错,在插个风扇在主板上的SYS FAN接口上,就不报错了。

网友:
肯定是把风扇搞乱了~

网友(2012-12-19):
风扇《还是》风扇 %90

网友:
cpu边上有两个风扇插座    你是不是差错了啊

网友:
我今天弄来HP台式机 换了电容 也提示这个 把HP里面的BIOS的风扇检测关掉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希望能帮助有需要的朋友

网友(2013-07-28):
刚刚修得主板和楼主情况一样,CPU风扇换4针的。最后还是加了个桥风扇才好的.

网友:
开机按F10,进BIOS,选择 PC HEALTH 下面有个SYSTEM FAN 选择关闭,然后按F10保存,
如果还不行就检查你的CNOS电池是不是没有电了或接触不良,导致BIOS设置没保存上,
如电池在3V以上,接触正常,检查CMOS跳线是不是差错了,跳到另一面在设置一遍BIOS试试........

网友(2014-11-04):
楼主解决问题了没有,

网友:
曾经一个联想小机箱,打开侧板再关上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后来找的联想售后。无解

网友:
估计插错了,主板上还有一个风扇接口。

网友(2014-12-28):
刷个bios呗,有可能好

网友(2015-03-04):
hp的机器,也是开机提示这个,不过我把清理了一下也就好了。

网友:
显示的是系统风扇问题

网友(2015-10-21):
HP songhuajiang      像楼主说的一样 风扇提示错误然后就关机   求解释  还没弄好

网友:
风扇少接了一个吧 少接一个都不行

网友(2015-11-24):
楼主你修好了吗   我这块也是风扇报错    关了风扇检测还是一样

网友:
手上有台一样的情况,有的说要两个风扇都插才正常,

网友:
排除上面说的,看看是不是风扇很重
开机时候使劲吹口气,让它先转起来,然后进BIOS关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和硬盘有毛关系???
风扇检测错误,看看是不是风扇没接好,如果接好了就近CMOS设置关闭风扇侦测就OK!

版主果然是板子,使得一手好英文啊

网友(2016-10-14):
把机箱风扇和CPU风扇 都插上就好了。

网友:
如果风扇坏了就换风扇吧

网友:
进BIOS关闭就好了 我刚遇到过

网友G:
在BIOS里把检测风扇关了我试过了

网友(2016-11-13):
引用 网友G:
在BIOS里把检测风扇关了我试过了

这种问题大多数是由于风扇没有装好或者什么地方卡主风扇引起的

网友H:
是的关闭风扇检测就OK了,我刚刚修好这板出这问题,,多谢大家提醒和帮助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是的关闭风扇检测就OK了,我刚刚修好这板出这问题,,多谢大家提醒和帮助

是不是在bios里面可以调节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在bios里面可以调节的?

报警是检测不到风扇,,关掉风扇检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报警是检测不到风扇,,关掉风扇检测就好了

哦哦,感谢您的指点,我明白了,多谢了

网友J(2016-12-16):
我也有一片这样的主板,我现在进BIOS关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有一片这样的主板,我现在进BIOS关了试试,

听他们遇到这种状况的说,一般关闭风扇检测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板子重新清理一下,风扇有无装错

这个是风扇报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风扇,板子清洁下

以前老的 IBM 本子风扇转达正常 也包风扇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拆开过机器, 你看硬盘有没有装好 , 那不是 提示的系统方面的 问题?看看

这好像提示的 没有检测到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和硬盘有毛关系???
风扇检测错误,看看是不是风扇没接好,如果接好了就近CMOS设置关闭风扇侦测就OK!

哦 原来这样处理的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ERROR: System fan can not be detected
错误:没有检测到系统风扇。

这个翻译成中文 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试了啊,风扇肯定是装好了的。郁闷了????还有,我现在装的是3根线的风扇,这块板子是品牌机的,是 ...

哦 是品牌机的主板 这肯定是BIOS 相关了
按上次 遇到联想的品牌机 换个主板 没装机箱风扇 都报错了 原来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