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MX CPU没电压

楼主(2010-09-21):
华硕P4P800-MX CPU电压只有0.6V  是不是主电源IC ADP3180 问题?

网友:
先测下上下管的控制电压正不正常,再测下电感后的电容有没有漏电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谢谢了,已经查出是主电源IC问题,更换ADP3188上就能正常显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一下别的供电有没有正常了,再就是查VID组合。根据VID组合来看这芯片对应的电压,没问题就换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