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显卡MATX测试结果帮分析下哪里坏拉

楼主(2010-09-21):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2
FBA[63:32]        18875008
FBC[31: 0]               4
FBC[63:32]               7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9 A10 A11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3 A54 A55 A56 A57 A59 A60 A61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9 C10 C11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20 C21 C22 C26 C27 C28 C29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10
Write   Error Count: 18875011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网友:
从测试看,8个现存全坏。换个软件测下把,还是这样的话,那就是GPU有问题可能多点

网友:
该显卡能进DOS,英文字母也能出来,但是在正常的英文字母后面还有其他杂乱的白字母,有点象花屏,字母有点错乱

网友:
换个软件测把

网友:
   主芯片做过了没有呢??

网友:
是不是DOS环境不对?要纯DOS环境。。。或者GPU出问题了。。

网友:
是右排上两个可能有空焊或GPU空焊或显存周边零件坏了

网友:
晕死,我补焊下右边最下那个显存居然不花了,现在已经开机测试将近一小时了,看来MATS这个软件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下到底怎么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