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笔记本主板上的3脚MOS管,8脚MOS的好坏

楼主(2010-09-21):
新手请教个问题如何判断笔记本主板上的3脚MOS管,8脚MOS的好坏,谢谢!

网友:
先把MOS管有哪几种搞清楚,N沟道,P沟道,还有复合管的,测量方法也是不同的,建议看看基础之类书吧

网友:
如2楼所说,还要先把引脚记清楚了。
不管三脚的还是把脚的场管,都满足三脚之间任意两脚测量有且只有一个有效值的原则,有效值为200--800吧!但要注意测试G与D、S之后要把三个脚短路一下,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