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高手们帮帮忙

楼主(2010-09-21):
我手中有一个航嘉电源 拿来的时候有5V待机 其他没有电压 电源绿线短接电源吱吱叫   打开一看电容爆完 在换完电容以后,电源绿线短接输出5v  3v 正常  12V不正常 有吱吱叫  2个大电容换过了 请教一下怎么修

网友:
7500B 8脚相连的电阻变值 刚修了一个

网友:
3V 5V都正常,那你单独查12V那路,,,

网友:
楼主你查查 12V那的电路 有个2极管容易坏

网友:
3V 5V都正常,查12V整流管和滤波电容

网友:
查12伏相关电路

网友:
对。查12V部分的相关零件是否良好?重点查滤波电容和二极管性能。

网友:
肖特基也要查

网友:
照楼主这情况看来,应当是12V这一路有地方短路了!!肖特基,,坏了一组了,,很有可能,,换掉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航嘉bs2006,吱吱响,电源可启动,不能带负载,不好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