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1键盘不停出0

楼主(2010-09-21):
联想F31笔记本,键盘不停出0键,键盘下了还是一样,I/O也换了型号IT8512E,内键盘的排容排阻都下了,还是一样,不过发现一个问题,每COMS电池放一次电第一次开机就会闪屏,以后就会正常,快绝望了

网友:
应该是排容漏电了或者是短路了

网友:
我曾经换南桥换好过

网友:
谢谢大家,找到问题了,是开关机的按键板上有问题,现在正在找按键板是的什么问题

网友:
肯定是IO或电容排引起

网友:
应当是有漏电,,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开关按键板? 开关不是在键盘上的么?

网友:
那直接换个键盘啊

网友:
那你插上小板,量键盘数据线。 应该可以量到问题的

网友:
你注意一下开关板的排线~~~这款机我遇到过是排线短路导致的

网友:
接口换过了没有

网友:
键盘接口对地阻值应该都一样,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
可能是I/O附近的滤波电容引起的,好好查查看吧

网友:
先排除一下IO旁边电容有无短路

网友:
是开关板上的一个功能开关有问题,我省事都拆了就好了,测开关都是好的,当时也测过键盘数据线,阻值也都一样,开始也没注意开关板键盘都拆了还有问题!没思路了就去打了一下斗地主,回来突然想起开关板上还有键,可能有关,随手就拆了

网友:
开关板进过水吧,这个问题少见,学了一招。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开关键短路?造成键盘

网友:
一般是EC问题  报错

网友:
   没见到这样的问题  也有点晕菜  开关键也能导致“按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开关板,联想的开关板不是有很多功能键嘛,就是那些功能键出了问题,明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开关板,上面有功能键

网友:
应该是进水导致的吧。。。

网友:
电容漏电会出现怎样的问题

网友:
换个开机面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女朋友的机子 现在一打字  不停的出   】    这是什么原因呢 能说一下不   是便携带式笔记本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用外接键盘试一下,不出现就是笔记本键盘有问题了,如果还会出现那样的问题再装个系统,最有可能的就是键盘了

网友(点评):
应该要补充一下:要先拆下原键盘,不拆下原来的坏键盘,即使接上外接USB键盘还是一样的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