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法启动,诊断卡72

楼主(2010-09-21):
开机后诊断卡跑至72就不动了,屏幕无显示!后将硬盘拔掉开机正常!将硬盘接上就无法开机!更换新硬盘后能正常开机。将原有问题的硬盘接至其它机器能正常使用!后将原有问题硬盘接会原机能正常开机使用。重启后又无法启动,诊断卡显示跑至72不动!(有问题的机器电源,显卡,内存都更换过。硬盘是希捷320G SATA接口)现不明该主板到底是什么原因!新人第一次发帖。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硬盘的电源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接口问题,为什么我换至其它机器不会出现无法开机和重启后无法启动现象呢。。。线我都换了一遍了!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换一条数据线试试!

网友:
是不是SATA的接口把接口线路中的那几个电容一起换掉。

网友:
谢谢各位的意见和帮助!这台机器的主板是华硕P5Q 主板上有8个SATA接口,接口排列为(SATA1-6,SATAE1-2)。将8个接口全部都使了一边,发现接在SATAE-1不会出现重启后72现象!而8个接口接其它硬盘不会出现该问题!现怀疑是不是BIOS有问题!本人新手还不会主板维修,准备加入基地进行学习!

网友(2011-07-19):
今天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了。重新做系统后还蓝屏。主板BIOS中硬盘接口没有选择SATA接口的,有个IDE和H开头的什么接口,不好意思记不起来~~.选择IDE的接口,诊断卡跑到72就不动了,显示器无显示。选择后一个屏幕上还有BIOS显示信息和能进BIOS。请各位大虾指教!小生不胜感激!

网友(2011-10-03):
期待结果,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我手上有块精英mcp78m-a的主板也是跑72 我没接硬盘 也似一样的

网友:
希捷硬盘一般省去了SATA跳线帽,那默认就是SATA2,然而有些主板只支持SATA1,SO,你只需要拿个跳线帽插上硬盘去,硬盘上有标记怎么跳,还一个提示,那个硬盘的跳线,针排的很密,一般跳线帽需要用用力插

网友(2015-04-04):
我现在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不过情况比你好点!!我的是重启当72放一次电就能正常点亮!不过重启又不星了!!!无语0000000000

网友(2015-09-03):
我的跑码7270后掉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