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维修类书籍,那个比较使用、优秀一些?——大家推荐推荐!

楼主(2010-09-21):
液晶维修类书籍,那个比较使用、优秀一些?——大家推荐推荐。

网友:
如果你是新手就看一下看图学液晶维修吧 等入门后再根据自己的须要先资料。

网友:
找个服务手册来看,比书有用,看维修流程图。
思考一下:
1,一个故障,为什么要你检查指定的电路而不是别的。
2,某一点的测试结果,能说明什么;为什么测试结果是(A)转到步骤(n),是(B)转步骤(m)。
举个例子:不能开机的故障。
服务手册是不会让你先检查晶振的,而是让你先检查电源次级有没有正常的电压主。如果无电压,检查电源电路;有正常电压就检查CPU工作条件。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39075-1-2.html
把这个下下来看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示器的服务手册 ?那里有这些服务手册 ?

网友:
现在出的书籍都很基础 和笼统 还不如上网自己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viewthread-tid-263579-extra-page%3D1%26filter%3Ddateline%26dateline%3D604800.html

这里有一个。估计是冠捷内部的资料。
看后面维修流程部分。
搞清楚了,其它类似的3842,7575,203D6之类的电源都没 问题了。
在图纸区,也有很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直接购买了这本书了,就不用下载了。

网友:
具体是买什么书看 ,发个书名过来啊

网友:
点屏高手 液晶显示器从入门到精通

网友(2010-10-25):
看图学修液晶显示器   液晶显示器易修精要

网友:
《显示器维修范例大全》

网友:
网上下一个,基地潜水。收几个破的练练手。要不了几下,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