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23通病过LOGO花屏

楼主(2010-09-21):
AMD CPU VIA P4N800A北桥集显的,电压都正常
内存换过N条,内存槽加焊过,
北桥加焊,故障依旧,拆了重做,由于温度高了,桥挂了,
买了新桥回来,上去,故障依旧花屏。
望高手指点一下,屏是好的,点过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几次,后来加焊过CPU座子,后来没有出现问题 ,客户出国了 ,至于后来稳定不稳定我也没听客户回信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 ,CPU也可能造成花屏的

网友:
没见过,正好学习

网友:
屏线有没有问题哦     量量吧

网友:
AMD的CPU座子容易空焊,建议加焊下座子。

网友:
不会吧 太有才了

网友:
今天加焊了CPU座子,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