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技嘉 945G*****S2

楼主(2010-09-21):
今天接到一片技嘉 945G*****-S2  同行送来的,仔细查看外观 电源接口处有一个 板位号为Q311 的 元件已经烧穿,无法识别元件型号,请坛子里的兄弟们有这个板子的 给个型号,谢谢。

已解决 ,在别的板子上找了个一9435 一模一样的。

网友:
只是一个管子,你可以简单看一看电路,基本可以判断是什么类型了

网友:
随便找一个 其他主板上内存旁边的管子换上

网友:
我有一块坏板子,没注意型号,明天查一下,看会不会相同。如果一样,再告诉你。

网友:
这个管子的型号我这个一样的板子怎么没有呀

网友:
上面写了9435

网友:
回复 蒙古狼 的帖子 是这个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型号为945GCM-S2C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人家帮你就写完整型号,不知道你具体型号是什么 怎么帮你查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是gzm的,不是gcm的,看散热片有数。

网友:
9202//9246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板子的型号 论坛自动屏蔽了,我也没办法, 板位号我也写了, 原件的型号看不清了,所以才问的。

网友:
-----------型号就是9435,和LM393配合产生5V DUAL

网友:
还完新的LZ去查下6620那个有没有坏!几乎可以是技嘉945的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