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杰灵M8V849板子.开机从00跑C1又跑00.不开机.

楼主(2010-09-21):
这块主板之前是不跑带码查内存供电不正常.A1.0.87V,A7.1.72V,A91.A92.3.3V.184脚.1.73V.后来查是一个场效应管.15N03H坏.换过之后.电压正常.但是跑00.然后跑.C1然后再跑.00.插内存与不插都一样.内存确定是好.请问还要查哪里呀
已经解决了.是那个.15N03H管旁边.之前我看着有焊过的地方.另外又从主板上打的元件编号知道那应该是三个电容.所以我焊上了三个电容.刚才我一个一个拆了下来.原来那个地方不应该上元件.

网友:
北桥是不是虚焊了啊

网友:
打一下值,有断线。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是那个.15N03H管旁边.之前我看着有焊过的地方.另外又从主板上打的元件编号知道那应该是三个电容.所以我焊上了三个电容.刚才我一个一个拆了下来.原来那个地方不应该上元件.

网友:
如果朋友有像机的话。 都照个片上来看看就科学了

网友:
呜呜.没有.我也想传上照片哩.但是.继续努力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了

网友:
弄个图片就好了。让大家看一下。。

网友:
咋会想到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