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台达电源出问题了

楼主(2010-09-21):
台达电源 带不动负载 先拆再说·~~~~ 打开一眼看到电容鼓包(16V2200UF)换上 估计就是它带不动负载吧 上电 正常 输出电压正常 然后拿来2个35W12V的汽车灯做负载 插上一个 电压由12降到10V 再来个直降4V 风扇都不转了 我晕 5V试试 插上一个还有3V电压 日了 ~~~ 那就是开关管或是主电容有问题了???对吗高手们? 这个电源就一个开关管没有辅助开关管 是个MOS 型号w9nk90z 电容也是一个500V220uf  无外观异常 因我的表最大电容档为200UF 所以测量为180UF 是电容坏了吗 电容不好买啊
  请问高手们 除了这2个小玩意坏 还有别的件坏造成12V和5V带不懂负载吗?

网友:
检查稳压回路上的TL431及开关管S极的对地电阻。

网友:
TL431和 光耦 都换了  没用 故障依旧

网友:
不会是电感异常引起吧?仔细检查一下看。尤其是负载端的。

网友:
电感也个别很正常  高手再支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