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思路的维修,唉……

楼主(2010-09-21):
很久以前接到一台DV5的机器,间歇性掉电,根本就没有规律,有时候10分钟,有时候一开就掉,也有时候用一上午也不会,……太没有规律,唉……查看主板上的元件,看到CPU附近有空的焊盘,是电容,所以就补了一个330的电容。然后把旁边的一些元件都加焊,装起来后再测。一天没有问题,第二天也没有问题,通知客户取机后,用了一个星期又出现了,唉……真不知道要怎么修。
有哪位前辈修过这种类似的故障机器,希望能得到高手指点。

网友:
  这种问题要看掉电之后的现象 掉电之后还有没有待机来判断问题

网友:
测一些关键的信号。有时候时序错了它有时错了还会偶尔能工作一段时间。

网友:
当时要测量,不开机时,缺少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