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70S开机瞬间掉电,如何修?

楼主(2010-09-21):
开机瞬间掉电....
神州型号Q370S
求助.....BIOS程序。
插上CPU..都开机瞬间掉电。
不查CPU..开机都不掉电。

yzz163 -30 给你修改标题

网友:
应该是供电短路保护了

网友:
我有一台神州型号Q300P也是这样,一按开机键,3V5V就拉低了,还在查,我发现有一个D17的稳压管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