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65GV主板不能点亮

楼主(2010-09-21):
intel865GV主板,IBM8179即M50e的,用户换一杂牌电源正常工作几分钟后黑屏,送修后反复开机多次,显示器不能点亮、只有风扇转,Vcore电压为零,CPU也是冷的,且不能关机。更换内存,CPU无效,插一诊断卡,RST,IRDY两灯不亮,FRAME,CLK,12V,5V,3V3亮,每开一次机,诊断卡显示的代码都不同,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感谢青龙131416 的关注,该板短接开机线后键盘灯一闪即灭,CPU风扇转,没有报警声,不装CPU不能开机,装不装内存条情况一样
另外,诊断卡插上不跑码,其他同上

测得ADP3168各脚电压如下:1:3.19V
、2:0.08V、
3:0.08V、
4:3.19V、
5:3.19V、
6:3.19V、
7:0、
8:0、
9:3.29V、
10:12.17V、
11:1.16V、
12:0、
13:2.12V、
14:1.29V、
15:3.02V
16.:0、
17:0.01V、
18:0、
19:0、
20:0.42V、
21:0.42V、
22:0、23:0、24:0、25:0、26:0、27:0、
28:12.31V,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感谢青龙131416 的关注,该板短接开机线后键盘灯一闪即灭,CPU风扇转,没有报警声,不装CPU不能开机,装不装内存条情况一样

网友:
另外,诊断卡插上不跑码,其他同上

网友:
查下总线供电有没正常 ,关不了机一般与总线供电CPU供电问题多。

网友:
测得ADP3168各脚电压如下:1:3.19V
、2:0.08V、
3:0.08V、
4:3.19V、
5:3.19V、
6:3.19V、
7:0、
8:0、
9:3.29V、
10:12.17V、
11:1.16V、
12:0、
13:2.12V、
14:1.29V、
15:3.02V
16.:0、
17:0.01V、
18:0、
19:0、
20:0.42V、
21:0.42V、
22:0、23:0、24:0、25:0、26:0、27:0、
28:12.31V,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找个ADP3168 代换吧

网友:
楼主结果怎么样?我有一个一样的板一样的现象,换了ADP3168后可以工作。但是关不了机,北桥跟U烫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关注,我还没找到ADP3168,一有消息,我立刻通知关注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