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F3主板,诊断卡显示COC1,不过内存

楼主(2010-09-21):
一块技嘉主板,型号GA-MF3开机诊断卡显示COC1内存不过。内存和内存槽都没什么问题,量过主板所有电压都正常,请问各位高手,像这样的情况是I/O,还是BIOS的问题?

yzz163 -10 给你修改标题

网友:
你打一下内存槽的电阻,,,,

网友:
打值正常就先刷个BIOS再考滤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