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跑C3

楼主(2010-09-21):
今天拿到一块754接口的昂达主板,一代内存条,有2个内存插槽,有一根内存槽坏了,要换。先用自己的内存条上到好的插槽上,可以亮机。用热风枪将坏的那根槽吹下,在吹的时候就看见板子有点弓,就是往背面凹出了一点点。再在废板上吹了一个好的槽,再一个一个洞的打空,上好内存槽焊好,开机,跑   C1     C3   跑不动了,换内存还是一样,打电压  3.3   2.5    排阻1.30   ,    郁闷了 ,连上到它好的槽里面也是一样,又把换上去的槽吹下来,还是一样,彻底崩溃, 看来是要赔钱了,   各位朋友看看是什么原因哦

网友:
你确定你换上去的槽子是好的吗?   换衣个好点的槽子上去看看

网友:
顾客的板子也换槽子呀,不够麻烦呢,我们只换自己的板子

估计掉排容了

一次我换内存槽子,用8205,结果排容和下雨一样,唰唰的掉,最后掉了几个电容。捣鼓了 我1天弄好

貌似内存槽子才1.5元一个,你卸一个电费都要2元以上

网友:
跑C3 拆串口换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能跑 换了槽之后不过,那么就是你吹出问题了,仔细看看有没有掉线鼓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