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维修一例(未通过)

楼主(2010-09-21):
        同行拿过一块技嘉 GA-EG43M-S2H板子,师傅不在只好自己想顶着。于是先目测下主板发现CPU下管有两个有点嘿嘿的,于是拿表去点了下 短路了。我拿掉两个不会短路了 找两个换上去,不到10几秒钟就又掉电了,估计那玩意又烧掉了 量下果然是。为什么马上又会烧掉呢,由于刚刚学习不是很懂,慢慢摸索着,我又尝试着把两个下管对应的一个上管给一起换掉3只。】

继续加电又是点了差不多10几秒,还是掉电 了,  还是烧掉那两个下管,这下怎么回事呢 。我在想到底那里会影响它一直烧呢,旁边的小电阻都量了 没有问题奇怪了。 我又想了想 会不会是电源控制芯片有问题呢,型号是6566的 手里的旧版都找了没这个芯片,

于是就想着加焊下试试吧,涂上焊膏,加焊了下,那个是小心翼翼啊。真担心旁边的小东西会飞掉。。。。。汗直流
等它冷却下放上风扇开机,倒数了10秒。。。。

  哈哈 不掉电了。  终于OK了。

屏幕一直就这么亮着 30大洋到手。真少。 0 0

  我估计也有很多像这样的一直烧CPU供电管的有很多是控制芯片有问题引起的。
      用手机拍的不是特别清楚。 望能申请转正式会员,谢谢。

网友:
人都是被逼出来的!

网友:
那种6566很难换的

网友:
呵呵希望你早日转正

网友:
这芯片好像很容易坏 碰到过好几块板子了

网友:
希望你 早点转正
。。。。。。。。。

网友:
行呀,我现在刚刚起步学修,还不是很懂呀!支持你!

网友:
知其然,不知所以然。

网友:
为什么不通过呢。管理告诉我下。 谢谢

网友:
你这样不加分析的换元件,很容易造成故障扩大化。

学点基础,提高了在来申请吧。

网友:
你这样不加分析的换元件,很容易造成故障扩大化。

学点基础,提高了在来申请吧。
引用 网友A:

那我也总算是修好了,、从中不是得到经验 CPU控制芯片坏了会导致cpu供电管子会烧掉吗?
难道我说的不对? 我没有盲目的搞到别的地方吧。新手要是能完全分析出来那我就是高手了。你觉得呢。 还有就是问下技术小组的我这个一直烧一般会是控制芯片的那些脚位虚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就是我跟的师傅也是商业维修根本没有基地那样追根究底的研究是哪里原件的那个点坏了,大概的原件判断是不成问题的。 所以到本站学习。

网友:
你这样不加分析的换元件,很容易造成故障扩大化。

学点基础,提高了在来申请吧。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这些师傅以前也好像给我讲过。但是我表达不出来。我理论知识是比较差。
我承认,但是天天都是实践 理论就要到你们站来学习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