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CPURST只有0.28V维修一例

楼主(2010-09-21):
   接一台T40机子,开机电流0.65,代码00,测主板各电压都正常,南桥PCTRST正常。测量CPURST,只有0.28V,正常应该为1V左右。问题出来了,应该是北桥工作不正常
  首先要查一下北桥的工作条件,前面已经量过电压了,说明电压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信号的问题。先对着点图和电路图测了一些HUB-LINK总线的阻值,都没有问题.测量HUB-LINK总线参考电压VHUB_REF_GMCH_0R,为0V,正常应该为0.9V.
测量电阻R811,阻值为无穷大,正常应该为150欧。在料板上拆了一个电阻装上去,开机CPURST正常,代码一直跑到60。
    当PCIRST信号送入北桥后,北桥和南桥之间的总线(即HUB-LINK总线)要能正常 的传输数据,HUB-LINK总线共有11根数据线(即HI0到HI10),每根数据线不能有断线或阻抗不正常,还有HI_REF这个HUB-LIK总线的参考电压不能太低,更不能没有,否则HUB-LINK总线不能正常工作。系统侦测REF不正常 ,从而使北桥不能在一个特殊HUB周期通过,所以CPURST此信号不正常

网友:
这下面的点位图标的好,电压标的清晰。

网友:
学习了,挺细的

网友:
另外你是怎么知道这些资料的,我学习的时候老师都没有讲的这么详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intel桥的技术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些资料在哪里可以下载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