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掉电

楼主(2010-09-21):
宏基一开机可以点亮 持续4-5秒掉电为0V  再加加电一样, 就这样开了掉了 开上几次就可一点亮,还可以进系统玩,一切都好,就是CPU风扇不转  温度有点高   注 :可是开每次开机都转,  原来故障是不开机  是KB926QF C1  坏了    换了个KB926QF C0和KB926QF D3   都可以开机,但故障就是上面所说的掉电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还是换一样吧!

网友:
能不能是你装的有问题,裸板点也掉吗?

网友:
应该是EC的事,我碰到过DELL 1330的机器,换不同版本的EC导致充电跟风扇异常

网友:
再换个EC,还是那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