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一下怎么用示波器去测试CPU、南桥、BIOS、北桥这些的复位信号?

楼主(2010-09-21):
南桥的复位用诊断卡都可以测出来,又看不太懂图纸,在说每个机器不可能都有图纸,所以我想知道的是的怎么用示波器测试复位信号及读取BIOS的信号。望高手指点一下。刚看到一个高手还可以用示波器去量内存及lvds的波形,这是直接测量内存的电阻旁的信号的吗?

网友:
各个机种 BIOS跳变  和波形不一样`  有的本本只要有供电就有波形.跳变
  如果楼主是打复位的话`  万用表就行了.

网友:
一般都是测一些常见的测试点上有波形跳变有没正常。

网友:
还真 不知道怎么去量

网友:
复位信号跳变很快的,好像不好捕捉吧

网友:
bios的复位信号  找到BIOS的复位脚  用万用表接到复位脚  在开机的瞬间看电流的跳变情空

网友:
这种不太好量,我i就量量电压,,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示波器应该可以量到复位一个高低跳变,应该也可以量信号的波形的吧?昨天在论坛看到他可以量内存的波形跟显示的输出的波形,所以上来问一下高手解释一下的

网友:
还有就是用示波器应该可以量BIOS芯片的输出的信号的吧?比如正常读取BIOS芯片中的内容在执行,用示波器应该也可以量得到的呀。

网友:
高手解释一下呀。谢了。

网友:
是要对着图纸去量的吗?然道在PCI上量不到的吗?

网友(2010-10-23):
很多新手应该都是想知道的呀,高手们指点一下呀,呵呵,在说不是每块主板都能弄到图纸的呀。

网友:
高手解释一下呀

网友:
我现在正在学示波器,谁有教程发个给我啊,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