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负载如何使用

楼主(2010-09-21):
为了提高维修水平,我们向老板申请买了一套假负载,可是却不太会使用。例如用假负载测一775主板,量PG电压过低,可是接下来就不知道怎么测量了,是不是再量主板上跟PG信号相连的电容或者是电阻之类的啊 ?期待大家的答复。。。

网友:
假负载上面的PG是南桥直接给的,如果过低查上拉之外还要查桥有没正常发出来,桥发出来的前提是供电正常收到 VRM_PG后才发,查一下VRM_PG有没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PG不正常就查一下板上的供电有没有都正常了。PG是供电正常之后才有的

网友:
先查供电和时钟,再查复位和PG。

网友:
没有CPU-PG,就查CPURST,没CPURST,就查主RST,没RST,就查CLK,没CLK就查供电.

网友:
假负载只是让你大概的判断一下那些电压没有或是不正常,所以,不像你所想的一样有了他就可以判断主板哪坏了,所以一定要明白主板的检修流程,像是没有复位,就先查供电,再查时钟,最后才查复位,复位也有部分无复位和全部无复位,如果全部无复位,则检修南桥或复位发生器(74H系列芯片),如果部分无复位,则检修无复位的那一支路的芯片供电与复位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先代换芯片,再找附属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