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D信号四个为低,这样子应该查哪里,

楼主(2010-09-21):
一杂牌845主板,电源IC型号,RT9241B,实测20PIN5.15V,10PIN5.2V,9PIN1.6V,6PIN5.27v,1PIN,2PIN,4PIN,5PIN都是0V,3PIN3.32v,
把CPU拿下来,然后在VCCVID的那个应该有1.2v的脚上插上一根CPU针,测此脚有1.32V,
CPU外围只有一个102排阴和两个单个儿的102,排阻一端是3.3,一端是三个0V,一个3.3V,实测此排阻就是连接到电源管理上面的1-4脚,
这样子接下来我应该查哪里呢,

网友:
CPU供电 有三个条件 主供电  VID组合  EN开启信号  现在是VID正常了那就查供电跟EN有没正常吧。

网友:
犯了个低级错误,细看主板上还缺一个9602,我原以为那里是空着的,细看有拆卸迹象,补了一个上去,现在VCCVID是23低,145高,主
还供电是有了,上假负载测试,发现其余都正常,就是假负载上面的PG测试点电压太低,只有0.35,复位0.33,
现在点复位排针有跳变,接下去怎么办?挠头了,
还有一点,看资料,9241B19脚好像是叫做PGOOD,实测电压是2.8V,这个正常吗?谢谢

网友:
现在根据这种现象应该是CPU无复位,但是必须看其它复位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还需要看各关键脚时钟了

网友:
看下内存供电有没有.9241没内存供电也不工作的.

网友:
内存主供电2.6v,上拉排阻1.3,
想请教的是,CPU的PG是哪里来的,由谁提供,我好继续测

网友:
CPU的PG是由CPU的电源管理IC提供的。

网友:
CPU的PG有的也由南桥供给,你可以跑一下具体线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