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10M开机无显示,测试卡代码已经正常跑完,可是就是 ...
联想410M开机无显示,测试卡代码已经正常跑完,可是就是不显示

楼主(2010-09-21):
联想410M开机无显示,测试卡已经正常跑完码,到00,有时到55,有时码跑完了,还掉电,电流已经到1.25A了,好像就要到显示了,键盘也没反应,客户说出了问题之后,机器还开起来过一次,后面再也开不起来了,大家帮我分析下,是哪里问题
掉电

网友:
你按大小写切换键看好不好用。

网友:
很象北桥脱焊的故障,

网友:
有设备,先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先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键盘大小键也不能却换

网友:
先加焊一下吧,也可能是CPU核心供电不足

网友:
南桥是82801GBM,是集成943GM的显卡

网友:
不一定,请查看网卡BCM4401BFG。

网友:
外接有没有,查下屏线

网友:
确定 跑过了吗? 硬盘灯闪不?

网友:
刚开机时风扇会转下,也没显示,可是开机很久了,散热器很烫了,风扇也不转,好像温控失灵了,按电源开关也不能关机,要拔电源,

网友:
先看一下外接,》》确定后 再拆机 测一下所有的电路 正不正常 不要动不动就桥桥的

网友:
没有查到问题之前动桥都是比较有风险的!?

网友:
北桥拆下来重新植株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