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VTT供电

楼主(2010-09-21):
CPU上假负载测量。没有VTT电压,其它电压正常。但是在U与北桥之间的MOS管S极可以测得到1。2V 。这是怎么回事啊。是U座的问题吗。现问题是主板不跑码。复位均正常。其它电压也查了正常。就是无VTT1。2V

网友:
打一下VTT点上 的值如果无穷大就是座子空焊,有值就查总线供电转换到VTT之间的元件。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一个这样的板子,没什么思路就放一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MOS管测到的电压还会经过元件转换后才会给U的

网友:
如果北桥旁边有1。2V电压,那么就查一下是间的电子电子原件。应该就是是间的电子原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