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cdrom 制作详细过程(原创)

楼主(2010-09-21):
第一 是 u盘的选择。 兼容性,有个网站的投票可以做参考。 (现在的u盘烂货太多,选个u盘对制作很重要)[
第二: 用ChipGenius 检查芯片型号, 再下载相应的量产工具, 以kingston datatraveler 1GB 为例, 他是群联up芯片的。

第三:启动

网友:
第三 :启动  ParamEdt-F1-v1.0.20.2.exe

网友:
弹出如下界面

网友:
先选模式21 ,再做其他设置(有的文章说第一次选模式3,做好后再用模式21,成功率比较高)。
主要设置好的是vid 和 pid 。可以参考网上的一些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选一个镜像。镜像是专门u盘的镜像, 用光驱的镜像启动会不正常

网友:
保存配置文件,取个名字:
启动 F1_90_v196_00.exe
看到这里就会知道为什么叫量产工具。他可以做很多U盘。一个白格子表示一个。

网友:
载入刚才的配置文件,点开始
直到格子变绿。过程不会太长。如果失败,载入自带的擦除文件,恢复原样。
每次制作和擦除要插拔一下U盘

网友:
制作好的应该如下图。 一个cdrom, 一个剩下的U盘空间

网友:
u 盘镜像不会带ghost文件,有6,7 百M.
要用UltraISO手动添加。

网友:
附件里做好的配置文件为make。ini。 (不见得合适其他U盘)
U盘的镜像也可能有兼容性问题。 不行换个试试。我第一次做起码擦除了30 多次,才成功。
一个是pid,和vid 的设置。 一个问题是有些u盘镜像不能启动。做好后在bios里启动改为usb-cdrom,就可以看到
光盘启动一样的提示,祝大家成功。

网友:
收藏先,我做了一个 HDD的,但是兼容性好象不怎么行。。有的直接进不去。。

网友:
菜....还用这个...用UltraISO制作.简单又方便...哪用的这么麻烦...一步就搞定.

网友:
恩,以前直接做的影像,但是容易让病毒修改文件但是不知道这个行不行,有时间试试

网友:
en  恩非常详细 很不错 不过现在一般都是磁碟UltraIS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