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

楼主(2010-09-21):
今天 接到一台HPDV1000机子,是915主板,耳机有声音,内置喇叭没声音,喇叭是好的,插口也是好的,论坛里说插口背面有个
二极管
容易坏,我量了一下也没坏,接下来不知道什么查了,不知道有没有高手修过类似的问题,请指点一下
主板

网友:
换功放芯片。

网友:
量没用,直接换了就行了。

网友:
测功放芯片检测脚信号正常就换芯片吧。

网友:
声卡和功 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你是怎么判断耳机插口好换的啊 最好用个耳麦测测耳机插口好不好

网友:
驱动问题,我昨天刚弄了一台,接口,声卡都换了,最后到HP网站下了个驱动,好了,郁闷

网友:
换过接口吗,没有就把耳机和麦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