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电脑开机黑屏,出现一长三短报警,付诊断卡代码,麻烦大家帮忙看看,拜谢!

楼主(2010-09-21):
大家好。。我朋友的一台电脑,cpu是Athlon64 3000,主板是华硕NF4的,内存512M DDR400。显卡是独立的 7300LE。

几天前出现开机黑屏的故障,发出一长三短的报警声,bios我记不清楚是Aword还是AMI的了。。尝试内存条换插槽,反复插拔cpu和显卡等都试过,仍然无法开机。后来买回诊断卡插上测试,开机以后诊断卡代码不停地跳动变化,最终停在7F7E/7F7d上, 中间经过的数字有:C100,C30C,2B2A,3331,5045,7574等。。还有几个数字跳的太快我实在没看清楚。。

而且我反复开了10几次机,居然还有2次能够开的起来,并且能正常进入windows。。看了几分钟电影以后死机了。。然后就再也点不亮了。

我也不会用诊断卡。。求问大家,到底是哪个部分出现了故障。。?  现在非常着急,我也不是专业搞维修的手头没有能替换上去测试的配件,总不能买回一堆内存、cpu和显卡逐个拿上去试。。麻烦大家指点一下吧。。

希望能有朋友能帮忙回复下,感激不尽!拜谢。。盼复。。。

网友:
桥虚可能性很大

网友:
建议拔下内存,用橡皮擦仔细擦拭金手指,可能的话换个内存槽仔细插好,开机,看看能否解决,若不行的话,建议取下主板,先用肉眼看看板上有没明显烧伤或电容鼓包痕迹,由于你不是做维修的,可能自己也搞不定,最终可能也只有送修了,希望能帮到你啊.

网友:
应该是CPU座子虚焊了。用BGA烤一下吧。也许能好。

网友:
是你的主板显卡电路的问题,建议你把显卡金手指擦下重新插上去试试,你现在是过不了显卡

网友:
重新插拔显卡看看吧

网友:
显卡换过了吗 ?    压下桥试试

网友:
补焊cpu 座试一下

网友(2013-10-18):
先还个显卡试试,如果不好使,那就考虑加焊桥芯片之前看看PCI-E插槽附近有没有电容鼓起来的,有的话换电容。

网友:
这个是显卡问题,能跑到7574 说明系统检测到了显卡,但显卡无RGB信号输出,这种一般D-SUB 的行场同步信号都有,显示5V ,检测一下显存的供电。